[活动] 这个ESD VDD CLAMP电路结构是否合适?

楼主(2013-09-29):
最近在做ESD的VDD和GND之间的CLAMP电路,如下图所示,请问这样的仿真结构对不对?
反相器里面的NMOS和PMOS版图和工艺规则要不要画成和GGNMOS、GPMOS一样的版图结构,包括Poly和drain\source contact的距离等等。
还有仿真是电感取7.5uF是否合适?
仿真后发现,用三个反相器级联的结构时,VDD波形会有振荡,改为单个反相器之后,振荡消失,如下图所示.请问振荡是不是表示电路结构或者仿真结构设计的有问题?
上图是三级反相器级联的VDD仿真结果
上图是单级反相器的VDD仿真结果

网友:
震荡是反相器增加了反馈环路延迟引起的,一般用1级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问pmos和nmos的版图工艺规则是按照普通的mos画法,还是按照ESD的mos管规则来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ESD规则

网友:
我记得电感应该是nH级别的,模拟真实Pad的bongding线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试nH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INVERTER我想按照内部管子layout应该可以吧。
电感的话,看是什么模型了。hbm或者mm的RLC都不太一样。楼主可以查一下。
至于bonding wire上的电感,忽略吧。

网友:
RC参数设置在多少合理?
楼主这个RC设置,面积会不会太大?
感觉R可以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把 R增大 同时减小C

网友:
那几个反相器可以不画成ESD规则的
我看过tsmc给的类似的IO,后面放电的NMOS管甚至可以不用ESD rule,因为这种结构它就是希望从沟道放电且维持一个很小的导通电压,也不存在non-uniform 的问题,只要w够长不至于烧坏沟道表面就好
RC的选择可以尽量大,只要保证上电时放电管不导通就好

网友:
為何不直接 使用 ggnmos 當 esd cell ?
另外 這 vcc clamp 應該沒有定電壓吧  只有一開始右邊nmos on
   有沒有做過 使用 zener diode  input esd
或是拿 bipolar E-B  reverse 反接的 5v clamp ESD cell .
就是 in > 5v 就 clamp 5v ,但是 如何耐住 esd 電壓 ?

网友:
比较下楼主的结构和栅极加电阻到地的GGNMOS,目的都是在电压升高的瞬间使NMOS导通,楼主这种结构相对GGNMOS保护能力强,但速度慢。

而且电源的驱动能力较强,上电NMOS开通一小段时间可能也没问题

网友(2014-04-22):
Cadence能不能仿真ESD的保护电路,就是能把ESD的瞬态的电压电流和时间的关系以及他的IV特性给仿真出来

网友(2014-06-27):
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就是最基本的形式啊 震荡其实不用太关心 开始已经导通了 vdd上的电荷已经泄放掉了 在实际中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震荡 而仿真中vdd是一直有电压的 所以会出现

网友(2015-12-02):
奇数个反相器首尾相连就会出现振荡,负反馈作用吧

网友E(2017-04-06):
请问楼主3级反相器的比例如何设计的,我看smic的IO三级反相器设计尺寸为:(第一级:Pmos/Nmos:100u/5u;第二级:10u/1u;第三级:10u/5u)但是为了推动后面的大NMOS管,不应该是逐级增大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看到你的提问,请问你有找到esd在cadence仿真方法吗? 如果有能给我发送一份吗? 谢谢

网友(2018-10-30):
回复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迷惑。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片文章,很清楚的写过,3级反相器并不会更好。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设计了,现在能看到的基本都是一级设计。

网友(2019-05-08):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3级反相器的比例如何设计的,我看smic的IO三级反相器设计尺寸为:(第一级:Pmos/Nmos:100u/5u; ...

同问

网友G(2021-05-21):
问一个额外的问题,信号的clamp电路和电源的clamp设计上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一个额外的问题,信号的clamp电路和电源的clamp设计上有啥区别

这个power结构是RC clamp,里面引入了RC delay
signal clamp原则上是不允许引入RC的。

网友H(2022-06-27):
HBM的模型,C=100pF,R=1.5K,这个是正常的,L电感在HBM中没有,这里应该是表示bonding线的电感,按照线长和直径一般几个nH。
据说这种RC+inv+NMOS的clamp都是泄放ESD电流走MOS沟道的,所以可以仿真验证,但是GGNMOS和GCNMOS的是triger体寄生三极管放电的,单靠电路仿真验证不了,我还没有试过,有试过的大神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2022-09-27):
问下楼主,图里的开关模型是抽取cdl的方法还是自己添加的网表呀?
我仿真的时候开关无法抽取cdl,(原因是开关本身是没有电路的,因此无法抽取cdl)
谢谢LZ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H:
HBM的模型,C=100pF,R=1.5K,这个是正常的,L电感在HBM中没有,这里应该是表示bon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