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y的layout如何抽出flattern的后仿网表

楼主(2013-09-29):
就是内部net名字与schematic不相干的

楼主:
layout 不能flattern 否则gds文件太大跑不动

网友:
做 post layout extraction本来就是flatten netlist,不可能还保持hierarchical
如果你仅仅做lvs,是可以做hierarchical check或flatten check的,
举个例子,做extraction时候,block A 中的net和block B中的net就寄生电容,那么这个电容既没法在A也没法在B中处理,只能flatten到顶层来处理

网友:
抽后仿不需要把layout flatten掉
顺便提一句,还有种case需要向你所说的netlist里面的net name不要反应电路
就是做IP的,不想给客户太多的信息,防止他们从网表提取电路,这时候就需要做一个flatten的netlist,
layout也需要有选择的flatten,既让layout减少信息,有让layout size不要太大,让人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