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新工艺

楼主(2013-09-29):
新闻上说英特尔14nm的工艺产品都出来了,想知道论坛里面有多少人做过32nm,28nm,22nm,20nm工艺,
它们与其他工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这破玩意儿,没什么好说的。
建议你找几本工艺的书,从头到尾认真看一下,理解了工艺和版图之间的关系以后,就再也不会问这个问题了,祝你一劳永逸。

另外,每个工厂的加工能力不同,它们也有自己独到的短板,这个工厂和那个工厂的14nm工艺需要的注意事项不尽相同,所以打算去哪家加工,就去问哪家的实际加工能力。

网友(点评):
您好 可以推荐一下您说的几本书吗,我目前刚开始学习FF工艺

网友:
工艺小了以后,要考虑的效应多了,设计规则严格了。举个例子,28nm的poly不可以打弯,并且一个diffusion里面不能有不一样w的管子。并且一排管子两边强制加dmy poly. 14nm的finfet结构,它的尺寸不是任意的,是只有几种可选的。设计规则更严格

网友(2013-10-31):
涨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 来看看

网友(2018-10-12):
长见识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五年后来水贴么

网友B:
画过7nm的来补充一些,画图调出来的管子上metai层是从M0开始的,并且M0用的是两张mask,所以m0要上色,并且m0只能画成矩形,严格来说从m0到m5都只能画成矩形,m3也要上色,另外没有contact孔,contact孔被其他层给替代了,而且所有管子只能竖着放,因为有finfet,还有l为0.2u的管子之间的space不能取0.805~0.865,貌似是这个数值,具体我完了,反正DRC会多到让你绝望

网友(2019-02-18):
回复 网友B:

按理说这些PDK写进去以后会有一种类似DRD的提醒吧,否则那么多rule一般人记不下来吧。

网友:
大佬们继续补充,让我们没画过的人都开开眼界

网友C(2019-04-03):
做过12nm,印象深刻有以下几点:
(1)所有poly都要求竖着(28nm只有低压mos gate要求竖着),这样像PAD layout,因为横竖方向都要放,就要做两个版本的layout.
(2)因为M1 space太小,会分两次做,所以M1有两层mask,一个loop内的m1个数不能是基数。不然不好分Mask。
(2)power gnd metal不能成环,所以guardring m1要断开,power gnd不能做成网络,一般做成树枝状。
(3)PR区域会有很多奇怪的drc,很难解决。记得有个drc是M2宽度在某个范围内时,space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以前的space要求至少多少。
(4)密度要求很严格,所以一般一个模块把器件调进来,先跑drc,确保poly AA密度不超再连线。
(5)lvs都容易过,drc多了很多,麻烦很多。

网友:
(6)gate加两条dummy poly
(7)stdcell边上要加边界cell,但是stdcell中间不能出现边界cell

网友:
学习了,我接触的都是大工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过12nm,印象深刻有以下几点:
(1)所有poly都要求竖着(28nm只有低压mos gate要求竖着),这样像PAD layo ...

1 poly 同一个方向是因为fin 都是同一个方向,fin一般水平, poly必须垂直放。28是平面工艺
2 M1 应该采用的是LELE的double patterning 方式,要求相邻的track 不在同一张mask,pitch 估计是48 所以是按照track拆分,这样需要保证和外面的pattern 如果基数有可能和外面pattern是同一个mask造成OPC拆分不出来。如果是14nm 的话应该没有这个rule 因为是64 的pitch 是按照相邻pattern 来拆分,拆分方式不同。
3 不能成环?是单层metal不能成环吧?跳线还是可以的。单层metal不能成环是因为在不同方向的min width 不一样,如果都足够大也是可以的。
如果都比较小的时候,OPC litho 不能保证二维图形的target
4 space 在一定范围也是OPC litho的要求。在某些特定的pitch会特别难做,一般forbidden zone 是min pitch 的3~5 倍的区间。
5 density要求不仅来自于CMP 还来自于etch 的process,特别对fin density 和Poly density都很敏感
6 多加poly dummy 是因为fin cut 的原因在fin 边缘会变成一个斜坡,同是V0 是通过外延方式生长在fin上,多加poly 是应力的原因

你还没有做到8nm,metal还要加cut layer,DRC会再加一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poly 同一个方向是因为fin 都是同一个方向,fin一般水平, poly必须垂直放。28是平面工艺
2 M1 应该采 ...

学习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DRC会很多

网友(2019-07-02):
引用 网友B:
画过7nm的来补充一些,画图调出来的管子上metai层是从M0开始的,并且M0用的是两张mask,所以m0要上色,并且 ...

樓主用的是哪個工廠,樓主方便私訊多分享一下資訊嗎,剛接觸16nm

网友(2022-06-13):
涨知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