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II_MODELSIM 常数定义

楼主(2013-09-29):
大家好我用一个专门的.v文件定义了一系列常量
只有一些parameter,没有module  endmodule
QII综合的时候没有把该文件添加到工程,只是在用到的.v中include一下
QII可以综合通过,但是用modelsim联合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
(vlog-2155) Global declarations are illegal in Verilog 2001 syntax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define定义常数,但是那样要改的太多了

是不是有哪些编译设置

网友(2014-10-15):
回复 楼主:

modelsim 仿真过程中需要include外部文件时候,需要绝对路径,否则报错找不到文件。
例如:
`include "D:/jxkc/nand_defines.v"
`include "D:/jxkc/nand_parameters.v"
    注意这里面的反斜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