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guardring的用法 大神们

楼主(2013-09-29):
如果是电阻的话,基本上是用P扩散层包围保护还是N扩散层包围保护?求答案并且解释原因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的电阻类型,不能一概而论。就拿简单的P型掺杂POLY高阻,你外接N型GR,然后接VDD接高,这样你自己可以看到一个反相的二极管,减少外界对电阻的各种干扰都是非常好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加两层,里面那层N接vdd,外面一层P接地。
除了电阻,这个同样适用于功率管

网友(2020-04-16):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