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的值怎么求?

楼主(2013-09-29):
如图,为两个电感,交叉的画在一起,一段接电源,另一端分别接两个管子,这个电感的值怎么算呢?

网友:
如果是调用工艺PDK里面的电感做的,可以查看工艺的PDK,一般只有1,2个固定值如果是自己做的,就只能将这个结构在电磁软件中建模仿真了。

楼主:
   如果长=227u,宽=2.5u,电感值大概是多少?或者是什么量级?

网友:
片上也就几个nH,给的信息不足很难判断具体值

网友:
這樣目測跟找計算公式求實在不準
不如找台可以測量感直得儀器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