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在存在gain error情况下,如何计算dnl

楼主(2013-09-29):
使用ramp信号激励,在接近vdd时,传输曲线开始偏离理想曲线,斜率变缓,最大转换值离全1大约差了20个lsb,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计算dnl,inl。如果都按与理想的差做计算,最后数值会偏离非常大。请问用ramp做inl dnl计算时是不是需要对gain error进行校准后再算?看了美信文档中对DNL的解释是:
DNL is specified after the static gain error has been removed. It is defined as follows:

DNL = |[(VD+1- VD)/VLSB-IDEAL - 1] | , where 0 < D < 2N - 2.

请教各位大侠了,谢谢了!
还有,请问如果用码密度法进行测试,是否可以消除gain error和offset error对计算inl dnl的影响?

楼主:
我想在有增益误差的情况下计算inl,在靠近最大值时的偏差都计入inl,直接得到的结果很差,是不是不应该这么直接计算
还有,实际增益误差会有什么些什么原因引起,仿真是ok的
adc大侠们快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