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成本如何计算

楼主(2013-09-29):
求指导:
有一个项目,准备用0.35um bcd工艺做,full mask,8寸线。现在评估下来一共要用20层mask,芯片面积大约是5mm^2的样子,该如何计算每颗芯片的流片成本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芯片流片费用一般不按颗数计价,现在流片主要分为全晶圆和MPW两种方式。   MPW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tapout方法,主要是按晶圆面积来均分价格。   如果是整个wafer的话,成本主要是wafer费用,当然这些就跟wafer大小,制程,mask layer,哪家foundry有关了

    所以还是要从foundry了解wafer的费用。
    一片wafer的芯片数的计算江湖上传说是两种方法,可以互相借鉴。
  1. 一片wafer上die数量的估算方法

       die数量=π(R-X-Y)2  /(X*Y)          (1)

R      为wafer的半径。
X,Y    是MASK(左下角在原点)的右上角坐标,X,Y尺寸包括划片槽,缓冲区等尺寸
π     3.14
注:上式中的2是2次平方

2. R:圆片半径;
a:管芯边长;
b:管芯边长;
有效管芯数=3.14*(R-0.7a)*(R-0.7b)/(a*b)
此估算方法较为准确,在“集成电路应用”杂志2002年5月期上有详细说明,可参阅。http://www.doc88.com/p-315743916425.html

总之吧,可能更多细节只有foundry能提供。仅供参考。

By the way, 需要PR 兼职不。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哈。QQ: 2795873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计算出每颗芯片的成本价格(看看有没有一个通用的估算方法),然后和售价进行比较,估计一下利润有多少。
    但是还是要谢谢你撒。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看有多大的量
mask的费用是固定成本,wafer的费用是可变成本
量越大,固定成本摊薄的越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就是一次12片wav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只做12张wafer,那基本上成是固定的
做一套20层的MASK估计要个几万美金吧,也许4,5万
一张8寸wafer大概不到1千刀,12张wafer也就1万左右
5m*5m的芯片,8寸wafer 大概出个1k多一点,也许1100
12张wafer总共也就12K+ chip
再加package的费用,每颗chip要5,6刀了吧
不过想精确估算成本,每一项费用都要去询价

网友C:
和楼上说的一样。关键还是估算每张晶圆上的dies数目。mask*20+(wafer+layer*20)*12=总费用。dies可以用边长5mm的方格布满8寸的圆片估算数量,当然这样会偏多一点,因为还有alignment的位置会占掉一些,再有成品率的关系,数量上相对保守一点,对成本估算来说宽裕度就会多一点。
Package的费用可以精确到颗,但是Package后还有一个成品率问题,需要考虑到。

网友:
实验批次 还是MPW吧

网友:
一般只算量产后的每个die的成本,如果把mask的费用也算进去成本就高了,也不准确。mask和人工费、工程批费用另算,最终从销售利润中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网友(2014-09-04):
流片成本如何计算  好帖

网友(2015-10-21):
中科院EDA中心佛山分中心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芯片设计,MPW,封装,EDA软件授权等服务,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与各大代工厂均有合作!QQ:2791943650

网友:
同时需要计算划片道的距离,也应该算在die的尺寸上面,一般是60-100吧。

网友:
评估下来一共要用20层mask

网友(2016-05-11):
刚看完,对芯片成本有个认识了,谢啦

网友:
N=WAFER/(DIE+100*4)

网友:
谢谢 学东西拉

网友E(2019-07-13):
引用 网友C:
和楼上说的一样。关键还是估算每张晶圆上的dies数目。mask*20+(wafer+layer*20)*12=总费用。dies可以用边 ...

大牛,请教:
1,layer*20,这个layer是什么意思?是指每次光刻价格吗?
2,layer*20,这里的20是指20次光刻吗?20不是mask数目吗?mask数目和光刻数目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牛,请教:
1,layer*20,这个layer是什么意思?是指每次光刻价格吗?
2,layer*20,这里的20是指20次 ...

layer 就是指每一层的工艺费用。一般来说一个mask一个layer,工程批有可能搞4合1,但这种情况量产的时候他们不做。

网友(2022-03-05):
引用 网友C:
和楼上说的一样。关键还是估算每张晶圆上的dies数目。mask*20+(wafer+layer*20)*12=总费用。dies可以用边 ...

如何尽量减少mask和wafer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ayer 就是指每一层的工艺费用。一般来说一个mask一个layer,工程批有可能搞4合1,但这种情况量产的时候 ...

所以,layer越少,mask就越少,是吧?

如何减少wafer呢?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F:
所以,layer越少,mask就越少,是吧?

如何减少wafer呢?

wafer的数量决定了芯片的产出,
如果要产同等量的chip想要减少wafer的使用数量
要么就要优化chip的面积达到更大的单片wafer产出率,

同时找一家良率高的fab,提高单片wafer的良片率。

网友(2024-05-10):
费用一般工艺单出来了以后才会有准确的
这边是稳懋代理,可以加一下微信具体评估,15050598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