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吐槽贴

楼主(2013-09-29):
用了一个月的vivado,在一块板子上调程序,一直没有跳出来,各种可以怀疑的地方都怀疑了就是没有结果。花了一天的时间用ise的xst综合出来的网表放在vivado中布局布线,然后在板子上测试,一切ok。
坑爹的vivado综合工具,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网友:
用的是vivado的哪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3.2

网友:
找个新点儿的版本试试?vivado早期两三个版本应当都不太稳定。很多bug. 更新一点儿的就不知道了,没再试过。

网友(2013-11-11):
现在 最新是 vivado 2013.3

网友(2014-10-14):
回复 楼主:
用ise的xst综合出来的网表放在vivado中布局布线,然后在板子上测试,一切ok?请问大神您是怎样操作的啊?我现在也打算按你的方法试一试,用ise的xst综合出来的网表放在vivado中布局布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该怎样操作啊,您能给我再细讲一下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2017-03-27):
你要选择不同的synth的模式,一般都能得到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