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ansen关于运放PSRR的论文的问题

楼主(2013-09-29):
对于第六个公式的正负号是如何确定的?没看明白

psrr in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pdf

网友:
同问,求大神指导!!!

网友:
這些理論不一定有用 (PSRR用 spice 大概跑一跑就好了 ) 因為那是假設MOS完全對稱的情況 實際製造完成後根本沒有對稱 因為MOS的OD(通道區域正上方的OD(poly gate 與 OD 重疊的區域),thin oxide SiO2,在晶圓廠是用乾氧化法製造 一片wafer 周圍與中心的氧化速度完全不一樣 所以OD的厚度不一 造成MOS的 tox不一致) 本身就有梯度效應 也你實際layout有很大關係是否有做matching, dummy device ? 有沒有寄生C ? 有沒有用 double guard ring (側邊隔離與底部隔離系統)?  重要是你電源(VDD, GND)要乾淨. layout上要注意 供應電流的 metal線要寬(非常非常重要,要根據 FAB 製定的 metal migration & 建議電流密度值 來定義寬度) 不然會限流與造成metal migration 供應 guard ring 的電位最好要用乾淨的電位 理論要跟實務結合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耐心回复,但是在电路设计时主要考虑的是架构和器件尺寸是否合理,应该都是假定版图设计比较合理的,不能说版图会影响性能就不去优化电路了,电路合理了版图再做的好些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吧,不知想法对不

网友:
您說的正確 是的 要先設計好再考量 layout 與製造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考虑的很周全,工艺版图都考虑了,值得学习。这个公式有些不明白,欢迎讨论~

网友:
關於PSRR議題 在下將於EETOP博客逐步增加此討論內容

网友:
本想看楼主问题的答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一下那个图4,就能够发现a点和b点的相位是相反的,那么它们对于最终输出点的贡献就是相反的。这也就是正负号产生的原因。

网友(2014-01-11):
正在研究这个,谢谢

网友(2015-02-14):
谢谢分享,先下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