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 的增益问题

楼主(2013-09-29):
在EE214 和 EECS240里讲到的gm/id的设计方法 怎么没有涉及关于增益的计算。 只有 gmro vs. gm/id 的图,但是要求增益,得知道ro啊。这个问题大神都怎么解决?

网友:
如果想看ro的话,plot一张就ok了啊
PS:gmro不就是本征gain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双端输入单端输出放大器的增益是gm1(ro1|ro3),在这个式子中 出现了ro3但是并没有gm3。那么gm3ro3 vs. gm3/id3就没有多大作用了。是不是得做出ro3 vs. gm3/id3这张图

网友(2014-10-13):
回复 楼主:

   我也在看gm/id增益怎么确定的问题  搞不明白虽然能够得到确定的增益带宽积,但是仍然得不到增益的值  请问你现在弄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尝试把 所有增益的表达式,转成 各个管子本征增益表达式; ro = (a0/gm0),a0是管子的本征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证增益相关的就是管子的长度;

    把增益表达式中的ro,换成本证增益/gm,这样你的增益表达式中,就只有本曾增益了

    然后,从本曾增益,去确定管子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受教了

网友(2018-03-08):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