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中的~与!

楼主(2013-09-30):
if(~en)begin
....
....
end

if(!en)
begin
....
....
end
这两种表示有什么区别吗(分别在仿真和综合方面)?    其中en是单bit信号;

网友:
没有,一个非与一个位非。综合器有点智能的

网友:
木有区别 个人喜好

网友:
没有分别,不过第二种一般用于综合。新手的理解,比较利于阅读把

网友:
表示没有区别,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一般判断用!  取反用~。。

网友(2016-08-04):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