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1D2G32芯片有没有人用过啊

楼主(2013-09-30):
VD1D2G32芯片是有两个MT46V6416XX_75ddr颗粒,封装而成的。因此,该芯片的位宽可看做32bit,芯片的ck和ck_n管脚只有一组。我现在想用的数据位宽为64bit,所以需要4个MT46V6416XX_75,即2片VD1D2G32芯片。在MIG核设置后,生成的ucf中,ck和ck_n有4组。而现在只有2组ck和ck_n管脚。芯片已经选定了,我应该如何设置核,来达到管脚配置的一致,以及如何使用该芯片。急,跪求帮助!!!

网友(2014-02-06):
要是更详细就更好了

网友(2016-04-04):
回复 楼主:

   我有一些疑惑想请问楼主。MT46V6416XX_75ddr颗粒的位宽是16bit,每个颗粒划分4个bank。而VD1D2G32芯片的位宽是32bit。32bit是两个颗粒组合而成的吗?VD1D2G32芯片中是两个MT46V6416XX_75ddr颗粒并行工作的吗?两个颗粒的指令都是一样的吗?VD1D2G32芯片中的4个bank和MT46V6416XX_75ddr颗粒的4个bank有什么关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