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时的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3-09-30):
Hi,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做DC或者STA时,常看到别人的脚本里set_case_analysis 0 test_mode   ,  set_case_analysis   0  scan_eanble,

这样就只分析芯片在正常工作模式下的时序,那芯片在DFT模式下的时序怎么保证呢??

是要把test_mode设set_case_analysis 为1再分析一次,

还是我们在开始时就不要把这些信号set_case_analysis为0?

谢谢大家了!

网友:
DFT模式下的timing一般都会用单独的模式(case设置)覆盖。其实对于at-speed测试,很多路径在function下面应该是可以覆盖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多个模式多工艺角(MMMC)下的分析,最后做到全部时序收敛

网友:
一般會切成好幾個SDC FILE
有normal mode 和 DFT mode的SDC FILE去做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