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写出好的脚本(1)-流程的开发与建立

楼主(2013-09-30):
我不是专业的程序员,我也没有太固定的coding style,只是最近在写一个utility,有些许感想,加上在之前网上收集了一些参考资料,遂想整理出来,以享需要之同志。
这个系列暂时还没想好写多少,目前有以下几个议题,在此基础上展开来写:
  • 脚本流程的开发与建立(本文)
  • 降低维护成本需要的好习惯
  • 权衡流程自动化与深入学习之间的矛盾

今天开始将第一个议题:流程的开发与建立

flow chart

我是做IC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在我们行业里,一切按流程办事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主要是因为集成电路的生产工艺要求很高,生产成本巨大,技术门槛相对较高(专业化),开发周期相对较长(相对传统制造业)。

EDA工具都有一套行之有效地参考flow,每家公司都会开发一些flow和工具,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标准化开发手段。那么怎样的flow才是一个好的flow呢?大家的意见都是不同的,我只是管中窥豹地讲下我认为的好flow是怎么样子的。
请看图(原创,如需引用请表明出处):

  • flow是最外层与用户交互的部分,接受用户的输入,给予用户输出结果
  • flow与核心的工具没有关系,flow行驶的是管理和后勤之类的事情,而真正生产线上是生产汽车还是生产iphone,这对于flow来说没有差别
  • flow中应该要包含项目管理和时间控制等等子模块,这些子模块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 确定执行具体功能脚本的机制,尽可能降低维护成本

对于Tcl来做flow controller,以下两种方式的调用子功能的方法做个比较:
— proc 实现子功能
  • 作用域不明确,需要不断切换,EDA工具的所有配置都是在global domain里的,proc封装之后经常会发生作用域不明确,给开发带来额外的负担
  • 方便管理,责任明确
  • 更新维护方便
  • 复用性强

— eval 运行子功能模块
  • 运行排错滞后,不能在source的时候就发现一些code上的基本错误
  • 所有功能模块都是在global域内执行的,功能模块中使用到的变量的作用域被扩大
  • 开发调试上的便利
  • 可复用
  • 使用wrapper的方式运行具体脚本,便于流程的建立

由于eval的第三条,我采用的是eval来运行具体的功能模块,相当于给具体的脚本加了一层wrapper,可以做到flow与具体功能脚本隔绝开来,能更好地对flow之外的过程进行详细的控制。
对于方便管理和责任明确,维护方便等优点,我自建了一套debug系统,自己建立数据联系,将脚本管理,维护方式,错误报告等统一起来。
而复用这个问题上,eval的确没有proc来得强,也不可能做到封装,而灵活性本来就是eval的优点,这个要有所取舍了。
我编写的这个flower cotrolloer有如下特性:
  • 读取excel做为配置文件,实则是转换为ASICII文件后做为flow cotroller的配置文件;
  • 每个子功能模块需要的信息都定义在配置文件中,包括维护者,各种特性,有flow cotroller读取并存储在变量里;
  • 有自己的message system,定义多种message的级别;
  • 输入信息的总体check,有不合理的return并给出解决办法;
  • 每个子功能模块有tag机制,方便扩展后续功能;
  • 子模块出错,自动发送mail给维护者,抄送当前用户并记录出错时的error message和所有相关变量的值
  • 监控子模块的运行时间runtime
  • flow run结束有mail提醒,mail中有概要的运行结果信息
  • 最终结果以网页的形式发布
  • 使用list来代替bool输入
  • 适用于ICC/EDI并可以支持其他工具
  • 预留了prerun和postrun的接口
  • 各种模式切换的接口

这些事主要功能,还有很多贴心的小地方在用户的不断测试中在完善。
分享一个Tcl运行cmd set的wrapper :整套cmd set包含exeCmdSet, msgCmdSet, cfgCmdSet三个命令和一个全局数组变量varCmdSet。
  • 可接受数据输入
  • 计算runtime
  • mute消息
  • 自定义array
?Download execmdset.proc

proc exeCmdSet {args} {

  global varCmdSet ;
  my_parse_proc_arguments -args $args alist ;
  ...
}
my_define_proc_arguments exeCmdSet -info "Evaluate tasks defined in -array, default is strCmdSet" \
  -define_args {
    {task     "Name of tasks" tasks list required}
    {-nomsg   "Boolean to control the stdout msg" "" boolean optional}
    {-array   "Array to exec" array string optional}
    {-runtime "Calculate the runtime" "" boolean optional}
    {-data    "Data store in varCmdSet" data list optional}
  }

网友(2013-11-09):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flow controller有哪些相关资料哈 以前没接触过类似的???

网友(2014-01-21):
厉害,结构很清晰啊

网友:
说的真心很好

网友(2014-03-21):
基本上和synopsis的lynx类似吧,

我觉得主要是tcl和perl的结合, eda工具里面都是tcl,包括复杂的eval,expect等,
图形化主要靠tk, 用户interface方面可以多靠perl扩展处理比较方便,
尤其是对文本,regex的处理

网友(2014-07-22):
能回答下我这个脚本是什么意思吗?set tmpfile tmpfile[pid] [expr int (rand()*10000)]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 tmpfile tmpfile[pid] [expr int (rand()*10000)]

这个语句是不是有点问题,或者少了点什么连接的字符。

首先tcl会解析命令,pid和expr会被return出值,pid是当前tcl程序的一个process id,是一个比较唯一的值,防止文件冲突。
expr那句生成一个0~10000的随机整数。

连起来就是给tmpfile赋值,值和pid和随机数有关,但这个运行应该有错,set <var name> <value> 其中value只能是单值,多值要写成list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在完善博文,时隔一年才来回复,这个flow controller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的,使用tcl语言。
和ICC/EDI/Olympus联系很紧密。

可参考我的blog, http://qfshare.com/?s=%E6%80%8E%E4%B9%88%E5%86%99%E5%87%BA%E5%A5%BD%E8%84%9A%E6%9C%AC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谢谢你啦,会不会是数组呢?

网友:
回复 8#谢谢了,学习了,会不会是一个数组呢?tcl语言不是很熟悉,刚开始学习ICC脚本

楼主:
Tcl的数组表示方法比较简单,比如

  1. set Tmp(a) apple ;
  2. set Tmp(b) boy ;

  3.

这样就定义了数组Tmp,tcl的数组就好比perl里的hash,index可以是任意字符

网友(2016-07-20):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了,一定抽空去拜读你的博文~~

网友(2016-10-30):
非程序员级别的学习一些好的编程原则是很有裨益的。

楼主: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