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纳秒或者毫秒级别的延迟

楼主(2013-09-30):
现在要做一个时序控制电路,要在电源打开时实现纳秒或者毫秒级别的延迟,反相器完全达不到要求,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
反向器输出端加MOS电容,4级实现纳秒级,还是可以的。
咦!你说的好像是POR,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有误?

网友:
用RC delay实现

网友A:
用RC加分频器是最优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RC Delay + Divide freq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A:
用RC加分频器是最优方案

可以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