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不同版本QuartusII生成的sof文件互相兼容吗

楼主(2013-09-30):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先在服务器上用linux版本的64位 QuatusII 13.0编译生成了Sof文件,然后传输到本地打算下载到FPGA器件(EP3SL340F17604C)中。本地计算机使用的windows版本的32位 Quartus 11.0, 在打开之前生成的sof文件时报错说该文件已损坏。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其实文件应该没有损坏, 所以我怀疑是否是因为版本不同不兼容才导致这样? 如果确实不兼容,那应该怎么办呢? 因为设计比较大,必须在服务器上运行编译程序才不会导致内存溢出。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2013-11-03):
也遇到过,等高手。。

网友(2015-03-30):
请问老兄,后来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是在quartus ii6.0生成的,但是在9.1下面打开出错,但是在12.1下面就可以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