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中,Legacy Endpoint和Legacy Interrupts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9-30):
PCIE中,Legacy Endpoint和Legacy Interrupts分别是什么意思啊?其中的Legacy如何理解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Legacy是传统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一般的INTA,INTB,INTC,INTD这种终端,而不是MSI,或者MSI-X这种中断Endpoint是pcie设备中的一种,只有上游接口,数据传送到Endpoint里以后,不会再传出去,除非有另外一个请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看看PCI的资料

网友(2014-05-06):
能推荐一下这方面的参考资料么?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