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谁有最简单的单片机+段码液晶显示方案

楼主(2013-09-30):
只是显示一个温度,99.9 到-99.9 温度范围,液晶屏越小越好,倾向段式液晶 接口越简
单越好  谁有现成的方案代码,我们用的是类似51的单片机,qq: 2863601348
最好有现成的原理图 代码,  价格商量

网友(2013-10-31):
选MCU不仅仅是一个LCD的问题
比如你要测温度,你怎么测,AD转换,RF转换,还是其他的方式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水平

网友:
51+DS18B20+4位段码液晶。。。。。。。。
DS18B20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注意,不是分辨率,这里之前是错误的)1℃。
楼主这个是大学里面做课程设计作业吗?

网友:
网上有很多,可以DOWN来参考.

网友:
12864液晶屏的驱动代码用于picf30单片机的,谁有甩一个过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