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的据这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3-09-30):
异步时序逻辑电路的特点:电路中除可以使用带时钟的触发器外,还可以使用不带时钟的触发器和延迟元件作为存储元件,电路中没有统一的时钟,电路状态的改变由外部输入的变化直接引起。
不带时钟的触发器还是触发器吗?有这样的东西吗?用在哪里?

网友:
这就是异步时序逻辑的特点。而同步时序逻辑中的寄存器一般都是采用相同时钟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顶下

网友(2014-02-18):
不带时钟的触发器就是锁存器啊,在FPGA的触发器中,可以配置该触发器是D触发器还是锁存器

网友:
should be the high speed latch for the IO inter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