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门控的一些问题,各位拍砖指点啊

楼主(2013-10-01):
我的理解,门控分集成的和离散的,下面用latch +and来说明。

对于离散的情况,要在and的gating PIN进行setup hold的check,避免glitch的发生。 通过设置set chock  gating check -setup -hold来约束。

对于集成的,只需满足latch的setup hold,后面不会发生glitch。

我的问题是如果在set chock  gating check -setup -hold  通过这样的设置,是不是对于离散的,就自动会在and的gatingPIN加的约束,对于集成的就相当于对latch的gating pin加的约束,此时覆盖了.lib中的ICG单元的setup hold。

如果上面理解没什么问题,那么对于集成的ICG,还设置clock gating check -setup -hold,而不用.lib中已有的setup hold,这么做因为什么,谢谢!!!

楼主:
看来大家十一都很繁忙的啊

网友:
无论集成的和离散的,clock enable端的setup和hold都应该是latch本身的setup/hold,而那个离散的and,应该在物理位置上非常靠近latch,不是用setup/hold约束,理由去看别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