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ex5 的 fx 系列 xc5vfx100t 这种 cpu 的 核心电源 vccint 的 对地阻抗

楼主(2013-10-01):
xc5vsx95t  我测量过 ,其 vccint 对地阻抗大约 10 几 Ω

有谁测量过 fx100t的呢?

XC5VFX100T 的 VCCINT 的 对地阻抗 要更小才对, 有可能才几欧姆,甚至 更小 ~~

各位 大大 有人测试过么?????

网友:
用过SX95t的好像5欧姆左右,可能跟具体使用有关。100t的还真没有用过,应该就是几个欧姆。

网友(2013-12-20):
同样关系,好像功耗很大

网友:
你实际测的是它ESD保护电路触发时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