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读使能(Read enable)信号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3-10-02):
这就是在下遇到的一道思考题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data memory’s  read enable signal?
Is it functionally necessary?
What advantagesmight it provide?
Why do we not implement a similar signal for the registerfile?

首先,区分了 data memory 和 register file 这两个概念。
data memory 有一个读数据端口和一个写数据端口,一个地址端口; 读写操作都是synchronous(同步)的。
register file 有2个读数据端口和一个写数据端口,3个地址端口; 读操作是asynchronous (异步)的,而写操作是synchronous(同步)的。

是不是由于 data memory 中的读操作是同步的,所以必须加一个读使能?但我认为即使不加这个读使能,让它异步的读数,只要user给的address不变,输出端口也能保持原来输出啊。再退一步讲,只要用户把握好正确时机读数就行吧。
还是没看出来 read enable 这个信号的必要性啊。
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我猜是为了降低功耗吧。
因为data memory的读操作是同步的,可以讲它的时钟做成读使能控制的门控时钟,读使能无效时,直接把时钟关断,以降低功耗。
而register file的读反正是异步的,没有时钟,就不需要读使能信号了。

网友:
读使能你可以当成是另一根地址线吧,可以多个存储器并联

网友:
memory一般是需要读写使能区别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读写共用一套总线)。Regfile中一般是2个读端口,一个写端口,不许要读写使能信号来区分操作,而且读Regfile的操作很频繁,所以没有额外控制。感觉功耗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