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么?

楼主(2013-10-02):
习惯了用N沟道的MOS,现在公司只有P沟道的MOS,请问如下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么?
目的是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单片机是3.3v的,继电器线圈是5v的,Ctrl_UPS是单片机输出的控制信号。要求当Ctrl_UPS是高电平(+3.3V)的时候,继电器不通电,当Ctrl_UPS拉低的时候,继电器通电。请问各位大侠,这个电路可以满足要求么?
谢谢!

网友:
用Nmos 开启电压在2V的就好了,这个电路估计mos管关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