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结构中间节点在无电流情况下的击穿可能性

楼主(2013-10-02):
请教各位,cascode结构在无电流时,中间节点是高阻的,那是不是易被电荷影响而出现过高的电压而击穿下面的mos管?芯片中,高阻节点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而需要保护设计?另外,65nm的1V标准MOS管D-S击穿电压时多少呢?
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不会,即使有高电压出现,通过diode from d to body,也会释放到supply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