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Cadence5141画板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02):
版图的PWELL,NWELL,DIFF,POLY1,CONT,MENTAL1等等应该是具有不同的颜色,但是我的都是黑色,求问是什么问题,怎么办?

网友:
自己修改,要不就找个模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哪修改啊?找不到地方。。。模板是?求大神详解。。。

网友:
可能是 沒有 display file

网友:
看到旁边的LSW,LAYER框,上面的EDIT,然后选到DISPLAY的选项,把层都改到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SAVE一份就可以了。默认的DISPLAY文件是display.drf如果名字有改变可能会重新进入ICFB的时候还是会全黑,那个时候只要LOAD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5楼的建议

色带是识别版图层的通用方法,不同的实体有不同的习惯,比如有的团队习惯用红色填实的图形来表示poly,有些就喜欢用红色的无填充的图形来表示poly……

如果你在公司里,找头要模板,不要自己另造一套标准,否则相互之间的作品无法识别;
如果你自己学习,最好找业界相对通用的模板,不要自己另造一套标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

模板就是一套规定好,每一层版图用什么颜色表示,具有哪些属性的文件。

新手学习,有时间多看看帮助,很多具体操作问题自己都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5楼说的确实可以改,但是我发现可以添加display.drf就行了。。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display.drf是版图中描述半途层次的基本语言,你找的这个最好和大家常用的相同或者近似,避免给自己将来添麻烦。

网友(2021-07-31):
说明Layout没有成功调用PDK中的display,可以在PDK中的.il初始化文件中drLoadDrf("display.drf"),并将display.drf放置在PDK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