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5141时出了问题,CDROM2 image not found

楼主(2013-10-02):
javascript:;
CDROM1已经安装ok,到2时出现了这个,
求大神指点,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
你的安装包位置有没有放对,解压好了吗?一般都是自动安装的啊,转base时候才要输rom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后来解决了,是位置有问题,开始我把安装文件放到了二级文件里了,后来放到一级文件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你说的一级路径是指啥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每个包放一个目录下吗

楼主(2013-11-06):
回复 网友C:

    把CDROM2中kit文件夹里的压缩包都拷到CDROM2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