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 TCAD for linux 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13-10-02):
[root@localhost ~/Desktop]# csh
[root@localhost ~/Desktop]# deckbuild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lucida-12' (Font package)
XView warning: Cannot load font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20-*-*-*-*-*-*' (Font package)
XView error: Cannot open connection to window server: :0.0 (Server package)

怎么破?
望各位多多指教··· ···
真的很急啊~~

楼主:
搞好了~~还是自己来回答一下,免得后来人走弯路
我们打开
Add/remove software
左上角搜索所有含有font的包,所有含有serve的包,全部安装一下(由于我没有搞清到底是缺哪两个包,退而求其次,就全都安了)
这时再输入
csh
deckbuild
就能启动了

网友:
请问tcad软件能仿真半导体工艺过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lvaco的tcad工具ATHENA可以进行工艺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安装的是多少位的,什么版本的??我最近也需要装这个软件,但摸索了好久一直没搞定,谢谢了!!!!

楼主:
在windows下先安装虚拟机,建议安装VMware 10.0,虚拟机下安装RedHat系统,建议用企业版的RedHat 6.3版本,RedHat 9 系统太老,虚拟机的工具没法自动安装,就会很麻烦。然后再在RedHat里面安装silvaco TCAD for linux,所需的软件安装包,以及教程,论坛里应该都可以下载到,建议先百度一下,不要无谓浪费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windows下先安装虚拟机,建议安装VMware 10.0,虚拟机下安装RedHat系统,建议用企业版的RedHat 6.3版本,RedHat 9 系统太老,虚拟机的工具没法自动安装,就会很麻烦。然后再在RedHat里面安装silvaco TCAD for linux,所需的软件安装包,以及教程,论坛里应该都可以下载到,建议先百度一下,不要无谓浪费信元~~我安装的是32位的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方法说的具体点,好照着你这个来操作。谢谢!

网友(2013-12-26):
回复 楼主:
在系统菜单里找到
Add/remove software
但是被要求在网上激活RedHat才能更新font,很是无语- -楼主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你的redhat是什么版本的,或者能给下安装光盘的名字吗,我网上搜搜看,下个一样的

网友:
有win版本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是说silvaco TCAD的win版吗?论坛里就可以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3确保安装好后在虚拟机下的Linux系统可以上网,这样才可以下载安装需要的包,如果进入Add/remove software 搜索font显示所有的包都已安装,则需要反复进入Add/remove software 并搜索需要的包,直到显示所有已安装以及未安装的包为止,选择包并下载安装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您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如下的回答是否也能帮到您?“我用的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3确保安装好后在虚拟机下的Linux系统可以上网,这样才可以下载安装需要的包,如果进入Add/remove software 搜索font显示所有的包都已安装,则需要反复进入Add/remove software 并搜索需要的包,直到显示所有已安装以及未安装的包为止,选择包并下载安装即可。 ”
我用的是在虚拟机下进行安装~~

网友(2015-01-24):
如何解决的?

网友E(2015-03-23):
你好,我现在安装完成后出现一下错误:
/xxc/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Command not found.
/xxc/lib/deckbuild/3.44.12.R/x86_64-linux/deckbuild.exe: Command not found.
安装包是官网下的,安装教程是在论坛里找的一个。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状况?

网友(2015-05-26):
发帖得心愿

网友:
回复得信元

网友(2016-03-07):
回复 网友E: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请问你有没有解决呢,麻烦你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2018-09-28):
我的情形是遠端連線的部分有缺字型, 換成顯示桌面的方式就解決問題了.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现在安装完成后出现一下错误:
/xxc/lib/sflm_monitord/7.4.16.R/x86_64-linux/sflm_monitord.exe: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像是要先设置环境变量。
我是这个vi ~/.bashrc文件不知道正面配置。

网友(2023-03-30):
引用 楼主:
搞好了~~还是自己来回答一下,免得后来人走弯路
我们打开
Add/remove software

借楼,Add/Remove那个连接失败,去找了另一种解决办法
使用命令借楼,yum install xorg-x11-fonts-misc,完成后即可正常打开。亲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