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RC罕见错误

楼主(2013-10-02):
各位好,小弟最近走数字流程的时候发现一些之前没碰到过的DRC错误,以前一般都是LVS容易错,DRC没有错过。请看下图,求原因:谢谢

请问第一行的80多个错误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看不到,级别不够

网友:
自己看DRC规则去。前几项就是

网友:
没有加filler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