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egative propagation delay为什么会是负数?

楼主(2013-10-02):
The SAGE-X Standard Cell Library may contain negative propagation delays. Although most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tools can handle negative propagation delays, some tools will turn negative delays into a zero value.

传输延时应该是个正数啊,怎么还有负数这种情况?

网友(2014-04-25):
回复 楼主:

   这个跟定义的百分比还有输入信号的slew、输出的负载有关系如果输入信号的rise time很小,而负载很大,那么delay肯定是正的
如果输入信号的rise time很大,而负载很小,那delay就不好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