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M335X ,这里谁有英蓓特 SBC8600B的开发板嘛,遇到个问题想借用测试一下

楼主(2013-10-03):
我的问题是两个EHT都使用了AR8035 和英蓓特 SBC8600B是一样的,但是网络能LINK UP,LINK DOWN,也能从LINUX下看到有TX,RX的数据,但就是PING不通,所有可能的原因都查了好几遍还是无果。说明如下:
1、使用的接口为RGMII,在10M,100M下都进行过测试,10M下MII信号波型较好,100M就很差了,但是另一个使用RTL8211E的开发板也是这样的波型,应当可以排除由于信号电平不足引起。
2、开始怀疑时序上问题,因为RGMII使用了时钟的双边延对数据进行取样,RGMII一般也带内部的delay,配置内部延时无效,通过外部将CLK延时无效(能够看到建立时间比更改前要长了,最后测试无效。
3、AR8035支持三种的debug模式,分别是 Digital Loopback,External cable loopback,Remote PHY Loopback,这三种都是通过配置寄存器方式测试,但是文档上没有提到任何如何获知当前测试结果的说明,第一、二配了后无效,第三有一个寄存器位无法写入。最后无果。
4、其它还有怀疑MAC地址,芯片的硬件ID等,都无果。
-------------------------------------
出于以上原因,想借用英蓓特 SBC8600B开发板进行测试,验证,可以提供一些借用的费用。
以上谢谢,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的测试情况:13-10-5
--------------------------------

我的问题是两个EHT都使用了AR8035 ,使用的是3352 1.0版本的,但是网络能LINK UP,LINK DOWN,也能从LINUX下看到有TX,RX的数据,但就是PING不通,所有可能的原因都查了好几遍,最终定位到是TX数据有问题,RX通过移植了一个网络工具在3352中看接到的数据是正常的说明如下:
1、使用的接口为RGMII,在10M,100M下都进行过测试。
2、使用的PHY为AR8035,这芯片和TI 的335X SK开发板用的AR8031只是一个简化版,直接内部的TX,RX CLK Delay。
3、因为外部对数据进行PING时,RX,TX数据会递增,移值了一个网络分析的工具在3352上,接收到的数据正常,但是无法看TX的数据是否正常。
4、由于测试中2个板子共计4个网口都是同一问题,可确认此问题不会是焊接原因引起。5、最后开始怀疑是PINMUX原因引起,但是未具体还未定位到是哪里。根据TI的一份Sitara™ AM335x ARM® Cortex™-A8
Microprocessors (MPUs) Silicon Revisions 2.1, 2.0, 1.0 Silicon Errata的文档中提到,1.0版本的硬件会出现NARD启动与ETH1端口有冲突,在2.0时已经更改,但是提到的只是MII,RMII接口,未提到RGMII,而我是又是两个ETH都有问题,

网友(2014-01-11):
你好,你的问题搞定了没,我又sbc8600开发板,可否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