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求brokaw带隙基准的正负反馈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3-10-03):
如图是一个brokaw的带隙基准,请教大侠怎么计算它的正负反馈系数呢?先行谢过!

brokaw bandgap

brokaw bandgap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A and B two branch a positive feedback a negtive

网友:
A点到运放在通过QN5为负反馈,B点到运放在通过QN6为正反馈,其中负反馈为QN5带射级电阻R11的共射放大器增益,正反馈为QN6带射级电阻R10+R11的共射级放大器增益,因为R10+R11大于R11,所以正反馈小于负反馈,整体呈现负反馈。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大神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复,请问反馈系数不是应该是算AB点的吗。这样算的话,感觉B路作为正反馈,它的反馈系数要比A路的负反馈系数要大。B路往下看电阻为A*(R10+R11),A路则为A*R11。  肯定是我算错了,但是又不知道怎样算才对。

网友:
R10和R11是QN5,6的射级电阻,电阻越大,共射级放大器gm越小,射级电阻有弱化增益的作用,所以B点的反馈会小于A点的反馈。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哪份资料上的电路,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我现在还看不出是带隙,QN5,QN6基极连到哪里,VTlnn和Vbe没找到。
求指点一二。看到的运放A是负反馈,B是正反馈。

网友(2015-04-13):
回复 网友A:

   源极负反馈会使得从B点向下看的阻抗比A高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正反馈系数比负反馈大,楼主连错了,或者是在带隙输出端有其它反馈存在。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哪份资料上的电路,能否上传一份,谢谢。
我现在还看不出是带隙,QN5,QN6基极连到哪里,VTlnn和 ...

似乎反馈关系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