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EMC的应用范围

楼主(2013-10-04):
我是一个EMC初学者,我想请问下EMC的issue是不是主要应用于高频电路?EMI的问题随着频率越高电流越大时越明显?
但是目前为止很多关于EMC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只规定到1GHz左右,再往上的频率并未有明确规定。包括现在很多的处理器,主频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畴,我想请问在设计这些产品时,是如何考虑和处理EMC问题的?
在我看到的一些关于EMC的问题,更多是讨论on board的问题而不是on chip的问题,板子上的频率通常是要比芯片上的频率低很多,为什么EMC的问题反而在低频上讨论的比较多呢?
EMC的应用范围到底是如何划定的呢?

网友:
EMI问题主要是高频电路电路中,EMI主要和信号的上升沿,频率,dv/dt,di/dt,有关系,你说的处理器问题,其实处理器也是通过EMI的测试的,也是通过了很多的认证,关于板子的问题,是EMI的主要问题,板子上的一些信号,晶振等,其实他们的基频不是非常高的,它们的谐波很高,而却工程师在板子上的处理的时候,一般首先都是先处理一些高频信号,使得高频更少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板级上的问题更多的电磁波和天线问题,容易引起EMI问题。
关于你说的EMI问题主要怎么划分,我觉得其实可以从元件级,信号级,板级,整机来划分,在不同的层次应该不同的知识来解决EMI问题。

网友(2013-11-12):
回复 网友A:

   能聊一聊不同层次的主要发生原因、现象和解决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