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ΣΔ调制器里面的量化器过载该如何理解

楼主(2013-10-04):
如题,看书上说1bit量化时容易出现quantizer overload,而多位量化时no-overload range会大一些,不太理解这个overload具体指的啥

对比较器来说,任何一个输入电压不是都能得到一个确定的输出么?为什么还有overload呢?

求指教

楼主:
哇,大神们指导指导哇

网友(2013-12-24):
回复 楼主:

   量化噪声由量化器引入,根据量化噪声的白噪声假设,量化误差的幅值平均分布在-△/2~+△/2内,因此量化噪声E的模值始终小于△/2。      对于SIGMA-DELTA调制器,令E为量化器引入的量化噪声,量化器输出为Y,量化器输入就是Y-E。
      那么量化器输入最大摆幅就是|Y|+|E|,这种为最坏情况,此时E的摆动幅度为△/2,那么留给Y的范围就只剩△/2。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再将Y等效到输入端就会发现输入信号VIN的范围会因为Y被限制而限制。如果输入信号VIN大于这个对应的范围,就会引起量化器过载,即量化器的输入超过了其可量化范围。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多位量化,量化噪声的量化台阶会比一位要小得多,也就意味着|E|在输入中所占的幅值会大大下降,对输入的限制就会小很多。

网友(2015-08-28):
好 真好 涨姿势了

网友: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我在做这方面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q 374112370

网友(2016-01-22):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

网友(2016-04-08):
造福全人类

网友(2017-11-26):
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
模型里把量化器当Gain 再加入量化噪声。整个反馈需要量化器的Gain在一个范围内才好使。一位的不管输入多大,输出都一样,所以输入越大,gain 越低。这个是模型里的弱点。Gain是被信号决定的,这个不是现行系统的特点。也就是反馈模型把本身是非线性系统的东西给按线性处理了。多位的量化器的Gain比一位的要更少取决于信号。直觉上输入大,由于多位,输出也大,所以Gain恒定。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为什么留给Y的范围只有Δ/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