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位大侠贴tie high tie low cell对应的schematic,加深对功能原理的理解?

楼主(2013-10-04):
哪位大侠贴个tie high tie low cell对应的schematic,一起分析一下相应的结构功能,帮菜鸟们加深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下面的图,M1的栅极和漏极接在一起,M1工作在饱和区,起到有源电阻的作用,A点的电位为高电位,M2始终导通工作在线性区,OUT1输出低电平,M1、M2组成了Tielo,同理M3、M4组成了Tiehi。 上面只是自己的个人理解,如有错误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上面的图中的红线部分提到Tiehi、Tielo cell可以起到ESD的作用,相比MOS管的Gate直接用一根金属线接到Vdd/Gnd上,MOS管的Gate接到Tiehi/Tielo cell只是通过M2或M3接到Vdd/Gnd上,这种情况下可以起到ESD的作用是因为M2或M3的导通电阻可以阻碍ESD电流流入Gate进而保护Gate下面的栅氧化层吗?M2或M3的导通电阻很小,能起到ESD防护作用吗,还是怎样去理解Tiehi、Tielo cell的ESD作用?

网友:
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tie cell相当于在负载晶体管的gate端接上一个电阻,当esd发生时,spike通过该电阻对负载晶体管的栅电容进行充电。此时,spike在gate端会有一个衰减。如果spike的频率很高,则衰减更明显。

楼主:
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tie cell相当于在负载晶体管的gate端接上一个电阻,当esd发生时,spike通过 ...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路中需要保护的Gate与OUT1或OUT2相连(实现1`b0或者1`b1),你说的 “tie cell相当于在负载晶体管的gate端接上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指的是M2或M3的沟道导通电阻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的。我在cadence上做了个简单的仿真,在反相器前接上tieh,然后给vdd一个很大的冲击(幅值150 V,上升、下降时间10n, 宽度10n),这时候观察到gate端的电压只升到4.5v左右就稳定了,这时候在gate端可以观察到一个很大的电流(100mA左右)。tieh的导通电阻大概是1 K左右,当我把tieh电路用一个电阻来代替时,观察到的现象一致。
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把电阻增大至10 K,输入不变,gate端的电压仍然保持在4.5 V左右,但是gate端的电流就相应减小到十几mA了。

我不明白的是,gate端的电流是怎么产生的?似乎是漏电流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在gate电压没有大变化的时候,电流会有如此剧烈的变化。。。

网友(2015-04-13):
回复 楼主:

    您好,您写的这个资料是从哪个文件看到的呢?

网友(2017-06-15):
10n是经验值吧!

网友B(2019-01-16):
floating的电位是怎么控制的?两个电路都有floating,为什么电位不一样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在T22工艺下仿真,按照你说的这个激励信号加进去跑tran,发现TIEH有34V左右。 请问前辈现在对这个电路有什么新的见解吗?

网友(2021-09-10):
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2022-10-21):
非常好的帖子,赞

网友(2023-02-10):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M1的栅极和漏极接在一起,M1工作在饱和区,起到有源电阻的作用,A点的电位为高电位,M2始终 ...

我也想问一下您的图是哪本书或者哪个文字上看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M1的栅极和漏极接在一起,M1工作在饱和区,起到有源电阻的作用,A点的电位为高电位,M2始终 ...

gate接到了drain端吧,drain和NW PSUB组成一个PN结,PN结导通只要几V,poly击穿要几百V,pn结先导通了,就不会烧到gate了

网友(2023-08-01):
我的理解是,tie high这两个管子,在高压的时候会被击穿,所以起到ESD的作用。

网友(2024-08-16):
学到了,感谢

网友:
routing of the signal

网友(2024-12-19):
CDAC移位寄存器为什么会有M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oating的电位是怎么控制的?两个电路都有floating,为什么电位不一样

应该没有floating,pull down gate端接的高电平,pull up gate端接的低电平。

网友(2025-11-28):
引用 楼主:
下面的图,M1的栅极和漏极接在一起,M1工作在饱和区,起到有源电阻的作用,A点的电位为高电位,M2始终 ...

A点为啥是高电位?A点高电位M1不都截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