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verilog netlist 怎么让它只有小写字母?

楼主(2013-10-04):
综合的源文件是vhdl代码,使用了网上的办法在脚本里面加如下命令行也不行,马上了要流片了,因为这个问题过不了calibre的lvs
define_name_rules -case_insensitive ...
change_names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_name_rules UPPER2LOWER_RULE -map { {{"A", "a"}, {"B", "b"},... {"Z","z"}} }
change_names -rule UPPER2LOWER_RULE

行不行?

PS:
这样不行么:
define_name_rules -case_insensitive rule1
change_names -rules rule1
write_verilog nl.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60935b056c175f0e7cd13736.html
参考这个文件,把有用的复制进去就行,生成的代码就不会有大小写同名的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我下面的回复,和你的方法一样

网友(2014-11-16):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大写转小写什么意思我的.v文件是

module test(clk,DIN,Q,QN,RST_N);
  input clk,DIN,RST_N;
  output Q,QN;
  reg Q,Q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Q<=0;

QN<=0;
     end
   else
     begin
        Q<=DIN;

QN<=Q;
     end

endmodule

按大家说的方法之后,综合后的.net如下:

module test ( clk, DIN, Q, QN, RST_N );
  input clk, DIN, RST_N;
  output Q, QN;

  HDR_DRNQ_1 Q_reg ( .D(DIN), .CK(clk), .RDN(RST_N), .Q(Q) );
  HDR_DRNQ_1 QN_reg ( .D(Q), .CK(clk), .RDN(RST_N), .Q(QN) );
endmodule

还是没有变啊

网友:
哦 解决啦 去掉后面的 -type cell就可以啦原来
多谢 2楼 版主

网友(2023-07-06):
请问具体用了哪个命令呀,我怎么试了很多都没有效果

网友:
用这样的设置
define_name_rules name_rule -case_insensitive
change_names -hierarchy -rules name_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