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 LHS in procedural continuous assignment may not be a net

楼主(2013-10-04):
写了一个半加器的代码,现在想用test bench测试,test bench代码如下。老是提示ERROR: LHS in procedural continuous assignment may not be a net: sum.
ERROR: LHS in procedural continuous assignment may not be a net: cout.
sum 和cout明明已经声明称wire了,为什么还出现这种错误呢?
求高手指点。
谢谢!

module halfadder_tb  ;

  reg    a   ;
  wire   sum   ;
  reg    b   ;
  wire    cout   ;
  initial
  begin
     assign sum=1'b0;
     assign cout=1'b0;
     fork
        #10 a=0;
        #10 b=0;
        #20 a=1;
        #20 b=0;
        #40 a=0;
        #40 b=1;
        #60 a=1;
        #60 b=1;
     join
  end

  halfadder
   DUT  (
       .a (a ) ,
      .sum (sum ) ,
      .b (b ) ,
      .cout (cout ) );

endmodule

网友:
sum 和 count 不能放在initial block里,因为,半加器已经给他们赋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醍醐灌顶啊,问题已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