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2011.2 版本做LVS 无法识别不同金属层之间互联

楼主(2013-10-05):
大家好,本人在使用metor calibre2011 做版图的LVS的时候,遇到了过孔无法识别或者说金属互联失效的问题,意见查过rules中的金属层设置的确是1p6m开启,以及VIA使用正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急~先谢谢了。
附上几幅图如下:
1:     2:    3:

LVS后的layout-netlist结果

LVS后的layout-netlist结果

其中从左到右为使用过孔测试版图、Calibre LVS 后的source netlist、Calibre LVS 后的layout netlist。根据2和3的结果很容易就确定了是VIA未能成功识别综合或者或不同金属层之间的互联没有成功。请各位同行大哥大姐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abel没有正确的打??

网友:
我也一直在用这个版本calibre的啊,没出现问题呀!
你是什么工艺的啊?你inv的输入已经认到了,是不是输出的metal层属性用错了?还是pin打错了?

网友:
看起來像是 輸出  紅白 layer 中少一個 via 相連

请各位同行大哥大姐给点建议
哪方面

网友:
input/output全部用metal1,验证一下是不是via打得不对。

网友(2013-12-27):
看这个版图,感觉是不是你使用的label layer用错了,不是用的对应TEXT?

网友:
从图上看像是OUT的via没有打!

网友:
是不是CSMC工艺?  LVS rule file金属层被注释了吧?

楼主(2025-08-18):
谢谢大家,过了这么久突然登录发现曾经大家这么积极讨论,可惜我后续没有follow up,我猜当时出现的问题基本上被大家的猜测c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