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时Scan chain是不是把RTL设计中所有的DFF都替换为多路复用的触发器?

楼主(2013-10-05):
DFT时Scan chain是不是把RTL设计中所有的DFF都替换为多路复用的触发器?如果是这样替换,那不是资源和时序都会有很大影响,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不是所有的,只是在所需要进行scan的boundary上添加多路复用的触发器就行,而且如果不选通时,这个触发器就是透明的,和以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