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 求解答

楼主(2013-10-05):
这是个和传统的锁存器的模型,对于这个锁存器,它的setup 指的就是O点到b点的时间,满足了这个,才能锁存到稳定准确的信号。但是此模型的hold为0, 哪位给个hold的不为0 的啊,给个示例,简单讲解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在latch中的clk路径较长的话,hold应当较难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