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mos带隙基准要用pnp管?BJT管子比例如何设置

楼主(2013-10-05):
如题:为什么cmos带隙基准要用pnp管?BJT管子比例如何设置?

网友A:
传统CMOS工艺 没有npn可以直接利用 使能使用寄生的pnp

网友:
版图上考虑一般会设成1:8,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A:
传统CMOS工艺 没有npn可以直接利用 使能使用寄生的pnp

想请问一下寄生PNP管的性能如何呢?可以推荐相关资料看一下么?感谢大佬,因为这次设计运用到了寄生PNP管,线性性能比较好,但是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