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3-10-06):
流片回来后 锁相环只能工作在一个频点~~其他频点都没法锁定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大牛稍稍指点一下  小弟拜谢

网友:
niubility
这应该不是其他频点都没法锁定
而是任何频点都没锁定
换言之,你的锁相环震荡在你的目前这个频率点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hat is the type of your PLL , fractional or integer ?

from what you mentioned, it is probably to be harmonic lock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teger PLL with ring vco ,the tune voltage  may vary from 0.3 V to 1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