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高手指点,Calibre PEX成功但后仿不成功报错如下

楼主(2013-10-06):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ERROR (OSSHNL-249):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gnd' (on placed master ' ') in

switch master 'inv/calibre'. Netlisting will continue if this terminal can be

ignored. Otherwise,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rresponding terminal in switch

master and netlist again.

ERROR (OSSHNL-249):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in' (on placed master ' ') in

switch master 'inv/calibre'. Netlisting will continue if this terminal can be

ignored. Otherwise,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rresponding terminal in switch

master and netlist again.

ERROR (OSSHNL-249):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out' (on placed master ' ') in

switch master 'inv/calibre'. Netlisting will continue if this terminal can be

ignored. Otherwise,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rresponding terminal in switch

master and netlist again.

ERROR (OSSHNL-249):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terminal for 'vdd' (on placed master ' ') in

switch master 'inv/calibre'. Netlisting will continue if this terminal can be

ignored. Otherwise, ensure that you have a corresponding terminal in switch

master and netlist again.

WARNING (ADE-6001): The number of terminals specified in CDF termOrder are more

           than the actual number of terminals in the cellview cell-view "test" "inv" "calibre"

WARNING (ADE-6004): Mismatch was found between the terminals in the cellView and those on the

           termOrder property on the CDF. Because of the mismatch, the CDF termOrder will

           be ignored. The terminals in the cellView will be netlisted in the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ir names. Eliminate the mismatch if you want the CDF termOrder

           property to be used for netlisting.

           To edit CDF of a cell,

           i) Open CIW->Tools->CDF->Edit.

           ii) Select Library Name & Cell Name.

           iii) Click on the Edit button in the simulation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Edit CDF window.

End netlisting Oct  6 20:46:52 2013

ERROR (OSSHNL-514): Netlisting failed due to errors reported before. Netlist may be corrupt or may not be produced at all. Fix reported errors and netlist again.

      ...unsuccessful.

网友(2015-01-01):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不是用calibre的,所以完全对应的解决方法给不出来。从提示上看是“vdd”“gnd”“out”等端口没有对应,检查一下提取出的网表里节点命名是否统一。

网友:
不要用小写字母做PIng  换大写的再跑次

网友(2016-03-17):
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6-09-28):
4楼正解!

网友(2017-04-26):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能用小写

网友(2017-08-05):
楼主,问题如何得到解决的?请知悉,谢谢赐教!

网友(2018-04-12):
4楼真强,按照他的方法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5-11-12):
可以在规则文件(rulefiles)按顺序添加以下内容:
LVS COMPARE CASE YES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也可以看看CASE SENSITIVE是否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