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 2011 怎么导入gds??

楼主(2013-10-06):
请问icc 2011怎么导入GDS,除了GDS还需要什么文件?感谢!!!!

网友:
图形界面import里面看看有没有stream的选项。。只用过export下面的stream导出gds。

网友:
status read_stream
               [-lib_name lib_name]
               [-format gds | oasis]
               stream_file_name

一般沒人需要用 GDS in ICC, 除非你是要建 Hard macro

网友: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