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在PLL中的电荷泵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3-10-07):
各位CPPLL设计大牛,图中是一种较为常用的用于提高电荷泵电流失配的电路。
T-H Lin et al., “Dynamic Current-Matching Charge Pump and Gated-Offset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Delta-Sigma Fractional-N PLLs,” IEEE. Trans. Circuits Syst. I, vol.56, no.25, pp.877–885, May 2009
但是由于电阻的引入,也导致了正反馈的存在!
可能有人会说反馈很弱,但是我们考虑一下,由于要增大输出管处在饱和区的范围,他们的过驱动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的gm挺大的,又由于最终的输出端的输出阻抗较大(长沟道,ro较大),导致输出管的增益较大,达到几十。尽管前一级的增益较小,但是还是可能出现从反馈管道CP输出端的增益是大于1的,由于是同相位的,所以形成了正反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可以不考虑!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上传个原文献 paper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附件!

dynamic charge pump matching.PDF

网友:
Mfb在线性区,增益很小。要design 到gain 小于1

网友:
STB分析应该能仿出来阿

网友:
Mfb N和P是互补的

网友:
谢谢论文原文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太在意正反馈,试想up电流源和down电流源同时打开的情形应该发生在pll锁定之后,两个电流源同时打开的时间非常短(零点几ns的量级吧,取决于pfd的死区延时),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建立起振荡的,要关注的是Vcp有没有过冲毛刺啥的.

    不过这个电路的原理还有点疑问,如果Vcp上升,Mfbn的导通电阻减小没问题,原文里说Mfbp的电阻也减小(Similarly, if Vcp increases,transistor MfbP enters the triode region. The lowered device on-resistance reduces the amount of current mirrored to the output up current branch),这段分析有问题吧.

    T-H Lin的想法真多,总能鼓捣出各种新鲜玩意儿.

网友(2014-04-10):
有沒有可能是如果 I_up > I_dn  , Vcp 變高所以 Mfbn  vgs變高 電流變大 , Mfbp 電流變小
  直到 balance , 至於你說會不會 ringing ?  因為整體 response如果夠慢
就不會, 因為一般來說PLL 會慢慢鎖住 (如果在 lock range 內) , 所以慢慢bal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