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asiEnvGetVar".

楼主(2013-10-07):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求大神看看。到底什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2014-01-13):
同求解决方法,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召唤大神

网友(2014-03-06):
等待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解决方法,请问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2014-04-14):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最近遇上,没人解决吗

楼主:
回复 6# xiaoquanic 还没有,好像暂时不影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不过忘记这个问题影响哪方面的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

网友C:
我的是Hspice没有安装的问题,进去库文件里面有一个libinit文件,将加载Hspice的几行命令注释掉就好了,不知道你的问题和我的是否一样,其实上面有注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往上面找找看提示什么错误,然后将相应项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25):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SetNetlistOption"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name value).,有沒有大神知道我這個該怎麼做

网友: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SetNetlistOption".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name v 我的时显示这个样子的,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10-02):
看来都解决不了呀,这个问题遇到了,但是仿真好像没有影响。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D:

   我遇到了这个相同的提示,却不能仿真,不知为何

网友(2017-05-06):
是HSpice的原因吗?

网友(2018-10-11):
参考十楼的方法修改成功了。在库文件夹中能找到一个libinit.il文件,将加载Hspice的几行命令注释掉就好了

网友(2024-01-23):
求maomi大佬回答:添加器件时报这个错咋办呢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网友E(2024-04-23):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Hspice没有安装的问题,进去库文件里面有一个libinit文件,将加载Hspice的几行命令注释掉就好了,不 ...

请问是哪几行命令要注释啊?没找到,大佬求教!

网友F(2024-06-28):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几行命令要注释啊?没找到,大佬求教!

这个解决了,你好帮助一下吗?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F:
这个解决了,你好帮助一下吗?

一些老的PDK目录下libInit.il文件里有hspiceS的那两行,用;注释掉就行了

网友(2025-03-14):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哪几行命令要注释啊?没找到,大佬求教!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S) "modelPath" strcat(libPath "/../models/hspice") )
; asiSetEnvOptionVal(asiGetTool('hspiceS) "includeFile" "hspice.mdl")

应该是这两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