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610在CIW中新建schematics出警告,求解决

楼主(2013-10-07):
环境:红帽 Enterprise 5
Cadence IC: ic610

这个软件的安装了很久,现在应用上有一点小问题:
1. $cdsdoc -test,测试是没有问题的,直接$cdsdoc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入cdsdoc对话框之后,要打开一项对应的*.html时,
,$ln -s /usr/bin/firfox /usr/bin/netscape,这一步是执行了的。

然后,如果打开软件后从帮助菜单项来启动cdsdoc的话,就会运行不起来,出现下图问题:
网上说的一些,修改cdsdoc文件和obServer文件均修改过了。。。。

2. 创建新的原理图时,出现问题,如下图创建时的菜单:
其中,inv是我自己创建的一个lib,然后,我们在Application这里选择Schematics L这个应用软件来打开的话,会出现许多的警告,如下: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hidden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creamshortDash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creamthickLine2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thickLine2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bluethickLine2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greenthickLine_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orang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backSlash_S'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dot3_S'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orangedots_S'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winColor2winColor1daggerthickLin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bluecrossthickLin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blueXthickLin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
.......

我使用drLoadDrf("../display.drf")来手动加载了三个display.drf文件后,警告信息减少了一些,但是仍然还有许多,不明白,请高手指教。但是,如果在创建时的对话框中,把Application选择为Schematics XL的话,就不会报警告。。。。。。。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神们,请出来冒个泡哇。

楼主:
使用schematics L来作为工具画图,然后用仿真器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了。。。。。。。期待高手解决。。。资源太少,而且弄了一下午,手动添加的三个display.drf,结果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呀。。。。。

网友(2014-01-25):
First. Check your .cdslib contain analogLib and basic...
Second. "From your CIW, choose 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 You can choose to Edit or Merge. The Merge allows you to combine packet information from one display.drf with another. The Edit will bring up a GUI that will allow you to modify color and stipple information for each layer. Then you can use File->Save to dump out your modified display.drf."
refer to link https://secure.engr.oregonstate. ... hp/Processes/Custom

网友A(2018-01-21):
回复 楼主:

出现类似问题:*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个人认为是要打开的库的工艺文件和现在启动路径的工艺文件不一样,从而导致层信息显示读取不正常。

网友(2023-03-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出现类似问题:*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red' for 'display' was not ...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