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az书本上P125有一个疑问?

楼主(2013-10-07):
Raz书本上P125,5.3.2小信号分析,说差动对的P点不能看做虚地,接下来又说P点可以看做虚地点。到底表达什么意思啊?
很显然,我们一直认为此P点是虚地点的。谢谢。

网友:
共模分析时不能看作虚地,差模分析时可以看作虚地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模时,那一点的电压不会变(虚地),不管尾电流源是否理想;共模时,那一点电压肯定变。
常见误区: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镜像电流源做负载的,5管OTA中,求输出电阻时,约等于ro,in并联ro,load,有部分人会认为这种球法来自于那一点是地,实际这种思路是错误的。

那一点能否当成虚地,必须看那一点的电压在小信号的影响下变或不变。上题中,求输出电阻,方案是在输出端加一个小信号电压源,然后看小信号电流,这时,那一点(尾电流源的drain端)的电压明显是变的,所以不能当成虚地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