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怎么查看相位裕度和增益?

楼主(2013-10-07):
Hspice怎么查看相位裕度和增益?

网友A:
.meas ac dcgain max vdb(vout)
.meas ac phase find vp(vout) when vdb(vout)=0
.meas ac pm param='180+phase'

网友:
看起來沒問題
這個meas 的敘述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看增益可以用.print ac gain=PAR('db(v(vo)/v(vi))'),怎么直接看相位呢?

网友(2015-03-30):
好像还是没看到增益图哎!

网友(2015-07-27):
2楼的做法可以做出来哦,以下是我用来测量跨阻放大器的结果。与在图形中标定坐标点的方式得到的结果一致。

网友(2023-10-31):
差分形式怎么求呢

网友(2024-05-10):
引用 网友A:
.meas ac dcgain max vdb(vout)
.meas ac phase find vp(vout) when vdb(vout)=0
.meas ac pm param='180+p ...

这个vp(vout)求的是相位吗,可是最后pm的结果好像跟cadence里面仿真出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