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3-10-07):
在CTS之前,对一条path做timing分析的时候,对于一个寄存器D端的setup hold,工具是如何查表的啊,我看.lib中setup hold是关于D端输入transition和clock的transition来得到的。可是此时的clock是ideal的,显然超出了查表的范围了,我猜想是不是工具取的表中clock transition最小的值来算出来的啊,请大虾指明

网友:
“可是此时的clock是ideal的,显然超出了查表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ock是ideal,此时的transition怎么取值呢,因为表中的clock的transitions是从一个值逐渐变大的

楼主:
大虾没人留点什么吗

网友:
你理解的ideal clock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network为0,驱动无穷大吧

网友:
clock path歸clock path
data path歸data path
不要混為一談